小米TM1802-AC,CPU供电烧了个MOS管

楼主(2023-06-23):
小米TM1802-AC,CPU供电烧了个MOS管,麻烦各位帮忙看下是上管吗?

网友A:
是上管,CPU可能危。。。。。

网友:
下载用一下,还觉得不错,谢谢分享

天意wx -5 回帖太水了 …… 你用什么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上管,CPU可能危。。。。。

按理是上管,但应该还有一个MOS管是上管的;两个上管两个下管的但没找到另一个上管;现在可以开机电流上到0.6几,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上管,CPU可能危。。。。。

拆开烧了MOS管可以开机,CPU电压0.8V,这个管D极11V不正常

网友:
上管烧了一般CPU都挂了   你这后面有可能还会烧

网友:
用表打一下不就知道了麻

网友:
这种,也别纠结上管还是下管,总之CPU卒,装起来退机吧,

网友:
烧到上管就像直通车基本菊花一紧、盖白布了,也有没凉透的,用起来烫手、祝你好运

网友:
上下管都不知道

网友:
烧成这样了,CPU还没挂

网友:
烧供电上管cpu估计是坏了!

网友:
这种不是复合管CPU还有一丝丝希望

网友:
这个板号不正经,像是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