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爱普生XP15000打印机刷机免芯片pojie软件

楼主(2023-06-23):
有软件的好心人 求支持一下 mai 也行

网友A:
激活不好弄之前有需要序列号一对一的后来嫌麻烦 还不如直接用墨盒或者带芯片的直接用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活不好弄之前有需要序列号一对一的后来嫌麻烦 还不如直接用墨盒或者带芯片的直接用省事

谢谢  现在有墨盒芯片解码器  不知道好用不 ,听说比可复位的芯片稳定,没用过不知道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