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S1 PRO-02 开机不显示 黑屏维修

楼主(2023-06-23):
接到一台机械革命S1 PRO-02,开机黑屏 大小写切换正常,换屏故障依旧。
拆机测屏接口各项电压,发现12和13pin VCCS屏开启信号电压正常是3.3V只有1.2V 确实问题是这个引起,因为没图纸 只能瞎找故障原头,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 是由图中的APL3512开关管子提供,APL3512输入3.3V正常 但输出只有1.2V,更换APL3512A故障解决。

 会员287233100鑫豆2026-4-14 17:30
 会员468264100鑫豆2026-3-24 14:31
 会员640483100鑫豆2026-3-15 13:33
 会员453131100鑫豆2026-1-17 10:06
 会员1146766100鑫豆2025-12-22 15:23

网友A:
楼主,请问一下屏线定义在哪里可以查询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一下屏线定义在哪里可以查询得到?

论坛搜一下 一大堆哦~!

网友:
厉害喽,没图纸都……

网友B:
谢谢分享~!!,话说这个应该可以直连过去吧

网友C:
更换APL3512A故障解决。厉害,赞一个!

网友:
修好不易啊

网友:
现在的游戏本,好多都不好搞了

网友:
现在新机器难搞哦!动不动就U坏,遇到这样的就算捡钱了

网友D:
这个小
5脚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
5脚芯片坏了?

是啊 USB 5V供电用得很多~!随便找个料板就有~!

网友:
主要是这机子的图纸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APL3512A故障解决。厉害,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话说这个应该可以直连过去吧

可以直通~!! 但是能有换 最好还是换上吧~!

网友E:
技术不错,没图纸都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不错,没图纸都能搞定

这种机器图纸不好找~!只能瞎摸~!

网友F:
加分了,下次遇到试试,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没得说,在复杂的都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分了,下次遇到试试,感谢分享。。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话说这个应该可以直连过去吧

可以是可以但能换还是别连

网友G:
今天接了太华硕的,2022年的新电脑,无图无点位,也是屏不亮,测试供电都正常,太新了叫客户送售后了

网友:
谢谢分享,有一台没修好

网友:
飞线可以解决

网友:
有件还是换了好 别偷懒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今天接了太华硕的,2022年的新电脑,无图无点位,也是屏不亮,测试供电都正常,太新了叫客户送售后了

应该先换屏试下~!不行再测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先换屏试下~!不行再测供电!!

240hz的高刷屏,屏幕六七百没啥搞头,(主要是没屏幕测试)价格高了还在保修期客户不愿意修,便宜就修下

网友:
现在游戏本各种神 各种魔还有同方磨具   要图纸点位  太难了

网友:
12 13脚是屏供电  22 23脚是两个开启

网友I:
这问题只要是做维修的做知道

,屏不亮基本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问题只要是做维修的做知道,屏不亮基本条件

做维修的还知道,不开机肯定是电脑有问题~!有教程少走弯路 不用买图纸不是很好吗?

网友J:
能帮忙拍一下你的充电芯片附近的电流吗

网友:
技术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先换屏试下~!不行再测供电!!

还有一个现在拆屏风险太高  粘的太死

网友(2023-07-23):
技术不错,如果是我只能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帮忙拍一下你的充电芯片附近的电流吗

你手上的主板充电芯片型号是不是BQ715,帮忙看一下型号对不对,我这个上家换过不知型号对不对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能帮忙拍一下你的充电芯片附近的电流吗

机械革命S1 PRO-02 充电芯片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机械革命S1 PRO-02 充电芯片附近

谢谢楼主我等会看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