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不亮屏维修

楼主(2023-06-23):
今天打开电脑显示器不亮 按开机键指示灯闪一下不开机 外置适配器供电14v正常 拆机后无明显损坏的元器件 然后测量了电感电容等元件阻值正常 重新插拔了所有连接排线 手动触发开机引脚 插电测试 能开机了 原因就是开关线连电导致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辛苦了 。
要是与之相配的图片,这样图文并茂的主题效果会更好点

网友: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网友:
来看个热闹。

网友:
有图片最好了

网友:
三星的机器比较难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