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开机红字 唯一信息丢失,无法正常开机使用

楼主(2023-06-23):
功能字节等信息 如何查询呢 我有设备的SN

网友A:
如果有机壳上的序列号 是能通过HP网站查询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机壳上的序列号 是能通过HP网站查询到的

我设备有SN的,但是图片上面需要的信息我未曾找到查询的地方,还请指点一二

网友C:
找个备份的BIOS,提取里面的DMI信息添加到你的BIOS里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不懂  解决了麻烦公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备份的BIOS,提取里面的DMI信息添加到你的BIOS里

原机被刷过了,BIOS不是原来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设备有SN的,但是图片上面需要的信息我未曾找到查询的地方,还请指点一二

http://ftp.ext.hp.com/pub/caps-softpaq/cmit/HP_BCU.html 这个是hp bios dmi设置软件
下面是输入序列号查询地址
https://partsurfer.hp.com/partsurfer/?searchtext=

功能字节

bid 都有

网友D:
直接找hp售后要,他们会把对应的BIOS资料发给你,准备一个U盘按照提示拷贝好后再插到故障机按提示进入即可重刷BIOS信息后重启搞掂收钱下班回家帮老婆买菜烧饭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找hp售后要,他们会把对应的BIOS资料发给你,准备一个U盘按照提示拷贝好后再插到故障机按提示进入即可 ...

这个办法真NB,还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ftp.ext.hp.com/pub/caps-softpaq/cmit/HP_BCU.html 这个是hp bios dmi设置软件
下面是输入序列 ...

这个信息我之前也查到过了,但是输入就提示CRC失败,不知道是输入里面的第二个还是第三个,还是第二三个一起的。

网友E:
我们售后有专门的工具刷红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ftp.ext.hp.com/pub/caps-softpaq/cmit/HP_BCU.html 这个是hp bios dmi设置软件
下面是输入序列号查询地址
https://partsurfer.hp.com/partsurfer/?searchtext=

功能字节

bid 都有

BIOS里面写进去还要用U盘锁红字不然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售后有专门的工具刷红字

快给我试试

网友B:
现在出现这个信息去不掉了,有遇到过吗

网友F:
是不是序列号丢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序列号丢失了?

对,丢失我又写进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出现这个信息去不掉了,有遇到过吗

mpm锁了 正式版主板可以关掉的 工程机关不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丢失我又写进去了

用我发的那个 第一个软件  在cmd里面运行的 提取出bios信息 把mpm 那个锁上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m锁了 正式版主板可以关掉的 工程机关不掉

好的  我试一下,不行求救于你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可以用?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目前还没遇见,不过感谢LZ的经验

网友:
遇见过,我都是用d壳内侧的信息挨个写入就好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pm锁了 正式版主板可以关掉的 工程机关不掉

工程机  关不了,就只能这么着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工程机  关不了,就只能这么着用了

什么机器呢 最新12代的工程机吗?我有一台不开机了 找不到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我发的那个 第一个软件  在cmd里面运行的 提取出bios信息 把mpm 那个锁上 就行了

什么软件啊 分享下

网友:
DELL的笔记本遇到过没有信息的,也是提示,上家修的bios没备份,不好处理了。

网友:
找个别人读取出来的刷上应该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器呢 最新12代的工程机吗?我有一台不开机了 找不到能修的

12代不算最新的吧

网友G:
一般不需要用DMI工具来写入,把原来的BIOS里面,打开winhex软件搜索关键词,找到了把关键词的位置拷贝移植到好的官网BIOS就好了!

网友H:
TB 找个 写BIOS的  试试看  会有惊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一般不需要用DMI工具来写入,把原来的BIOS里面,打开winhex软件搜索关键词,找到了把关键词的位置拷贝移植到好的官网BIOS就好了!

你说的是有备份才可以,二修没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H:
TB 找个 写BIOS的  试试看  会有惊喜

没有备份啥也白搭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有备份才可以,二修没备份。

在论坛找个备份,先备份里面序列号里面拷出来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论坛找个备份,先备份里面序列号里面拷出来就完美了

工程机,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