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张显卡是不是寄了

楼主(2023-06-23):
笔记本独立显卡报错43,MATS检测出这玩意,自己也看不懂,求指示。

网友:
显存报错                     具体哪个显存要问大师了

网友A:
逆时针第二颗和第四颗,这个报错看着像是电路的问题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逆时针第二颗和第四颗,这个报错看着像是电路的问题哎。

测更大一点的显存就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
你多测几遍,电脑花屏吗?第一行报错比较麻烦:不一定是显存颗粒问题,查核心和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多测几遍,电脑花屏吗?第一行报错比较麻烦:不一定是显存颗粒问题,查核心和供电

电脑独立显卡报错43,测试的时候,有时候显存容量显示不正确,变成一百多g,电脑是128g固态,8g运行,显存根据电脑外部标识,应该是2g的。
也有时候就是第一次测试1m显存但没有任何报错,往上加就变成不支持的DRAM

网友D:
大哥,先把电路排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先把电路排查好

咱暂时没有那个条件

网友:
bios电池没电了,应该不会影响这个吧

网友:
查供电     然后显存    最后核心

网友:
同意10楼正解~~~~查供电     然后显存    最后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独立显卡报错43,测试的时候,有时候显存容量显示不正确,变成一百多g,电脑是128g固态,8g运行,显 ...

电脑显示花屏吗?如果没有,先确定是否是硬件设备冲突,如:M.2接口(NVME协议硬盘和显卡会冲突,都是占用PCIE。进入BIOS看看设置是否改变。有时候笔记本电脑的问题很奇葩。官网上查资料,该型号笔记本电脑显卡是否可拆卸(维修成本低)

网友:
谢谢分享!!!!!!!!!!是不是核心和显存有问题

网友:
把那两显存换了呗

网友(2023-08-09):
两颗显存报错,核心问题多

网友(2023-10-12):
这个不是现存报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