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电脑维修爱好者如何短接开机

楼主(2023-06-24):
哪位师傅在百忙之中告诉我下,这个主板短接哪个点和地短接开机谢谢,没有开机按钮,想短接一下,插维修电源没有短路,麻烦帮标记下谢谢

网友A:
随便找个3.3vdc,拉低它。就是所谓的短接开机吧
(看不清pcb板的版号,我乱猜的)

网友:
联想C466的板子 找JPWR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3.3vdc,拉低它。就是所谓的短接开机吧
(看不清pcb板的版号,我乱猜的)

别闹,直接短路

网友:
尝试短接这里

网友(点评):
牛逼开机了,老师傅就是老师傅,不扯犊子上来就来干货

网友:
图纸U5C第2脚
PBTN_OUT#

网友:
刚才标错驴,不是U5C,应该是SW1   ec是U1

网友:
如果不能开机,你查一下U1的16脚和18脚是否有3.3V电压

网友:
5楼标准答案

网友:
俺就是来看热闹的,本来以前也换下一块板子,想试机修一下,没有开关就放弃了。

网友:
查一下图纸!

网友B:
万用表打到电流挡,一头接地,一头在键盘排线接口上划过,一边念念有词:楷。。。。鸡鸡鸡。。。

屡试不爽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下

网友:
懂维修看一下图纸就知道,不懂就算你问了主板开关知道在哪了,之后呢触发后呢?   没图纸或看不懂图纸不明白你点这块板要干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打到电流挡,一头接地,一头在键盘排线接口上划过,一边念念有词:楷。。。。鸡鸡鸡。。。

屡试 ...

电流档是哪个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档是哪个档位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