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ThinkPad S5-S540 BIOS密码清零

楼主(2023-06-24):
联想ThinkPad S5-S540 BIOS密码清零,需要用编程器 ThinkPad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玩意居然收40块钱,这机器不用编程器刷都能解开

网友A:
机器开机亮ThinkPad logo瞬间按F1短接p24s08a 5 6脚不要松 然后进BIOS里面设置下新密码就好了(注意在输入旧密码那里直接按回车然后松开短接的5 6脚)

网友B(2023-08-01):
引用 网友A:
机器开机亮ThinkPad logo瞬间按F1短接p24s08a 5 6脚不要松 然后进BIOS里面设置下新密码就好了(注意在输入旧密码那里直接按回车然后松开短接的5 6脚)

大佬,那种bios写保护,没有密码的是不是只能刷,有台t14 gen1amd的

网友(2023-10-11):
引用 网友B:
大佬,那种bios写保护,没有密码的是不是只能刷,有台t14 gen1amd的

写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