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Q1X0MS(Q150)主板BIOS(支持NVME启动)

楼主(2023-06-24):
联想Q1X0MSQ150)主板官网最新BIOS修改,主板为PCI-Express 3.0(8.0GT/s),刷新后使用M.2 NVMe转PCIe3.0满速转接卡插主板PCIe 4X接口主板功能完好,系统启动快,稳定运行。眼见为实(请看下图)。

BIOS-20220623.exe

BIOS Update

网友:
补充一下:常用在联想台式电脑,型号为启天M6600或M8600t系列主机上,Q1X0MS(Q150/Q170)主板

网友A:
你好!想问一下,这个BIOS只是针对联想Q150主板吗?联想Q170主板能否用这个BIOS呢?

网友A:
下载这个BIOS-20220623.exe文件后,双击它,就可以自动刷新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想问一下,这个BIOS只是针对联想Q150主板吗?联想Q170主板能否用这个BIOS呢?

Q150与Q170应该区别不大,你可以对照一下Q170与上面Q150拍主板照片,看看上面的插槽有哪来不同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这个BIOS-20220623.exe文件后,双击它,就可以自动刷新BIOS吗?

里面有一个BIOS升级程序,点击执行,选择BIOS文件后,注意升级程序会提醒是否要修改本机序列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想问一下,这个BIOS只是针对联想Q150主板吗?联想Q170主板能否用这个BIOS呢?

你可以先备份一下现有的Q170的BIOS,如果不行还可以恢复原有的BIOS

网友:
这个挺不错的

网友:
我也想   觉得没价值了  没搞

网友B:
联想的BIOS有安全校验,修改BIOS不难,但改后能刷回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BIOS有安全校验,修改BIOS不难,但改后能刷回去吗。

这个BIOS可以,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24-06-12):
什么玩意 用编程器刷不了

网友C:
这主板原生支持nvme盘,为啥要改?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很不错

网友D(2024-12-31):
求助,直接运行这个一直下一步提示找不到bios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助,直接运行这个一直下一步提示找不到bios文件

我的联想8600t主机,型号都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主板原生支持nvme盘,为啥要改?

不支持的,虽然有个接口,但那个是扩展PCI的,
客服答复的

网友(2025-05-25):
引用 网友E:
不支持的,虽然有个接口,但那个是扩展PCI的,
客服答复的

我说的支持是指主板bios原生支持,你只需买一个nvme转pcie的卡,把nvme盘装卡上插pcie槽里就可以识别并启动了。不需要改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