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3-06-24):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Y7000笔记本,开机电流1.2左右不跳变,不显示,开机键灯不停的闪烁,键盘大小写键可以正常切换,就是不显,外接也不显示,拆机量各个电感电压都有,也正常,开机摸显卡,CPU都有温度上升,然后换内存条,刷BLOS后还是一样,后来摸到CPU供电滤波电容PC3013特别烫手,取下这个电容情况一样,又摸到整个CPU供电电路的电感场管温度明显不正常,可是又找不到问题,而且各个电压都有,各位给个办法,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该修哪里。上面的问题已解决,开始是客户的屏也破了,无语的开机屏一点反应就没有,外接也不亮,所以就认为是主板也有问题,今天想想换个屏试试,结果屏亮了,进系统了。至于CPU电路为什么发烫就不管了,进系统能用就OK了。

网友:
这台电脑好像是低温锡,CPU重新植球吧

网友:
场管G极波形有没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