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B601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3-06-24):
目前电脑用电池能够开机,适配器不过公共点
充电芯片是24780S,已经换过两个,确定跟芯片没关系
目前换过保护隔离的上下管,自举升压的电容
因为电池能够开机,不会是其他后级短路造成
条件都是正常的,不出ACOK ,没思路了。。。
请大神们帮忙看看

擦!!!!!!!!!!!!!!!!!!!!!!!!!!!!!!!!!!!!!!!!!!!大意了!!是VCC电阻变质了

网友A:
换个PR314和查下ACP ACN

Bok

网友:
遇到过隔离管G极接触不良,导致。在查看下电路

网友:
ACOK的后级有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PR314和查下ACP ACN

哎我的问题 确实疏忽大意了  就是VCC电阻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哎我的问题 确实疏忽大意了  就是VCC电阻的问题

这个很容易忽略,一般只测下有20V供电就认为正常

网友:
这个描述就是外围电路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实力加干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容易忽略,一般只测下有20V供电就认为正常

多少v是正常,一直以为是二十v

B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少v是正常,一直以为是二十v

就是20V啊

网友:
说说你的思路,怎么想起测量VCC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