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21的USB防静电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06-24):
戴尔5421,USB防静电芯片都没装,有没有影响,这样直通桥会不会很容易把桥弄挂,芯片也找不到

网友A:
下次换南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换南桥就行了

出厂就没装,这种芯片还买不到

网友B:
厂家都没装  你有什么担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都没装  你有什么担心的

厂家为了节约成本,装上肯定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