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NMC571高清大图 内存 skhynix

楼主(2023-06-24):
具体板GS340 NMC571 MP REV:1.0
内存颗粒skhynix

正面图:

反面图:

外链图片(直接点击下面链接即可打开)
GS340 NMC571 MP REV1.0 skhynix 正面
GS340 NMC571 MP REV1.0 skhynix 反面

压缩包下载

网友(2023-09-06):
NMC571高清大图 内存 SEC019

具体板独显GS340 NMC571 MP REV1.0 2019-07-29
内存颗粒SEC019
正面图

反面图:

外链图片(直接点击下面链接即可打开)
GS340 NMC571 MP REV1.0 2019-07-29 SEC019 正面
GS340 NMC571 MP REV1.0 2019-07-29 SEC019 反面

压缩包下载
独显GS340 NMC571 MP REV1.0 2019-07-29 SEC019

网友:
NMC571高清大图 内存 SEC028

具体板GS340 NMC571 MP REV1.0 2019-07-29 (独显)
内存颗粒SEC028
正面图

反面图:

外链图片(直接点击下面链接即可打开)
独显GS340 NMC571 MP REV1.0 2019-07-29 SEC028 正面
独显GS340 NMC571 MP REV1.0 2019-07-29 SEC028 反面
压缩包下载

网友:
NMC571高清大图 内存 Micron D9WFR

具体板独显GS340 NMC571 MP REV1.0 2019-07-29
内存颗粒Micron D9WFR
正面图

反面图:

外链图片(直接点击下面链接即可打开)
GS340 NMC571 MP REV1.0 2019-07-29  Micron D9WFR正面
GS340 NMC571 MP REV1.0 2019-07-29  Micron D9WFR反面
压缩包下载

网友:
NMC571高清大图 内存 Micron D9XPG(16G)

具体板集显GS340 NMC571 MP REV1.0 2019-07-29
内存颗粒Micron D9XPG(16G)
正面图:

反面图:

外链图片(直接点击下面链接即可打开)
GS340 NMC571 MP REV1.0 2019-07-29 Micron D9XPG(16G)正面
GS340 NMC571 MP REV1.0 2019-07-29 Micron D9XPG(16G)反面
压缩包下载

网友A:
这图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有什么作用?

这是低温锡的板子,在维修时容易发生掉件的情况,这些高清图可以用来参考。

网友:
NMC571 CPU附近容易掉件电阻大小图示

网友:
阻值/电压图

网友:
NMC571高清大图 内存 skhynix 集显

具体板GS340 NMC571 MP REV:1.0
内存颗粒skhynix集显
正面图:

反面图:

压缩包下载
集显GS340 NMC571 MP REV1.0 2019-07-29 skhyn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