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空调故意下的套:变频板维修

楼主(2023-06-24):
今上门维修一台格力柜机空调,无制冷,故障灯为E6,外机无动静,把鼠咬线接好后故障灯如故,E6为通讯故障

测220V已经上电,中间黑色信号线(小线)有0~4V跳变,说咱控制信号也到了!
打开外机上盖,变频板护盖,发现数据灯和电源灯均不亮,看来待机电源部分坏了!
测220V到整流滤波300V段,300V正常
300V附近有个变压器,旁边还有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图标,测变压器后电容和二极管电压,均为0V,说明待机电源没工作

没办法,看来是变频板坏了!
关空调,断电,5分钟后拆下变频板,带回店里维修
带回后,测输出两二极管,正常,输出端与地电阻值(测上面4个电容脚)正常,说明故障在初级,与300V之间电路,如图也就是红线内部分

翻开元件面!发现有元件爆裂,取下为Top243YN电源模块烧了
不放心,把周围的电阻二极管全测了一遍,均正常,看来就他了
从电子城购来一只TOP244YN,(TOP242YN~TOP250YN内部和引脚完全相同,仅功率不同,可以高代低),抓紧换上

不放心,把周围的小电容也测下吧,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47uF/50V的电容彻底失效了

故障的真正原因就是这颗常用的PWN电源模块供电电容,因为他的失效,导到电源模坏内部场效应管开关处于非饱和状态,热耗增加,从而烧了电源模块!
那为何这个电容会失效呢?还是品牌的蓝宝石电容!大家看下上图,就会发现这个电容是故意设计靠近发热铝片位置的,周边有大把的空位,非要如此设计,目的很明确,就让他天天被烧烤!直到他早点干涸坏掉!
想想格力董明珠,保证6年→8年→10年,很简单,把电容离远点就OK了!
就这设计,有辱智商!

换好电容,上220V,电源灯和状态四灯均有闪烁或亮!看来已经待机电源有输出,测周围输出4个电容,15V,15V,12V,5V,应该正常了

断电,带回客户装好,顺便将60uF的启动电容也换新,〇K!上电,开机,3分钟后,外机有反应,风机转动,内机吹出凉风!!
宣告机器完全修复!

补充一点,新换的47uF留长了引脚,掰开,这样可以远离散热铝片,让客户多用几年!

网友:
机器型号忘标了,是kfr-50lw,听说买来一万多!有钱人家呀!

网友:
感谢分享!!!我家都是格力

网友:
良心师傅!技术与人品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