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6,客户自己拆机不小心碰掉了U5860.有个脚位短路了。求助

楼主(2023-06-24):
故障现象是:CPU风扇狂转,电脑10分卡顿。
U5860/这个焊盘脱落了。
第3脚短路了。这个脚是干嘛用的?

网友:
温度检测总线  两根一组

网友:
UB000雷电口的温控,这个脚是接地的,把这个芯片装好就不会卡顿了,遇到过一个客户自己换电池干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