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红米K30s主板上电,不按开机键电流跳100多mA然后快速定在10mA。

楼主(2023-06-24):
开机键直接超过500毫安,松手回落10nA,有大佬修过或者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嘛,这个电流不像漏电啊,是开机的电源芯片启动电源芯片故障,还是哪个地方损坏了?拆掉CPU,拆掉电源芯片主板还是这个样子。但是拆掉主板开机启动电源芯片,上电就没有任何反应了,看起来像是启动电路有故障,但测量发现没有哪个地方短路的呀

网友A:
上电超过300,然后100停顿一下,然后再再停在10ma有三个主板都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超过300,然后100停顿一下,然后再再停在10ma有三个主板都是这样的情况。

没有按开机键。

网友:
这种电流根本看不出到底是哪里损坏了 ,漏电的话,十毫安的电流也看不出来,不是漏电的话,上电直接跳到300毫安,然后在100左右停顿一下,然后再10毫安停住。

网友:
上电300毫安就是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