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5378问题再次请教,目前是键盘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3-06-24):
在各位大神的帮助指导下,网上购买的dell 13-5378笔记本适配器检测不到问题,自己买了PS-id线路的几个小配件,逐一进行替换后不见好转,电压仍是1.9v,所有电阻测量均对,大神判断基本上是EC的问题了,考虑了好久,决定还是在买个EC试一下,主要是这个东西针脚太多,自己怕搞不定啊,  头些日子到货了, 自己更换了,结果悲剧了  电脑没有任何反应了,仔细一看,有连锡的地方,花了好大的力气  肉眼看 基本上没有连锡了  结果还是不好用,以为是EC的问题又或者是没有焊好。拆下,换回原来的,结果仍是一样 电脑没有任何反应了,但是测量ps-id电压正常了3.3v,反复搞了一个晚上也没有搞定,认为是主板搞坏了 就放弃了  打算网上买个主板或者找大神修理了。

昨天晚上在单位值班,下午可以休息半天,闲着没事,把电脑又拆开了 ,在太阳下用手机放大了看,发现EC还是有2点连锡的,就弄了一下,装机,电脑居然启动了,但是键盘没有任何反应,适配器还是检测不到,心里有底了,应该还是自己手法不行,问题就是出现在EC焊接上,正好键盘也不好用,索性就用热风枪把EC吹下来,把买的EC又装上了,在太阳下检测,基本上算是针脚对上了吧,装机,电脑启动了   适配器也检测到了,但是还是有问题,键盘大部分按键好用,就是u键按出来ui键,还有其它的几个,拆下来,反复对EC加焊,检查,弄了好几遍,现在还是不行,其他还好,适配器检测到,电池也充电了,大神帮着看看,是不是还是ec哪个脚没有焊好或者连锡的。   键盘用外接的usb键盘没有任何问题。机器自带的不行  我用之前更换下来的键盘测试,也是按u键出来ui字母,应该可以排除键盘问题了。

最后2此加焊后的照片  目前还是键盘不好用,按u键出来ui   按7键出来78  按j键出来jk  按m键出来m,

从图上看是不是还是EC对应的莫一脚有连锡或者看见不到位啊,请大神帮助。

今天早上主板拆出来,测量键盘排线底座,发现如图所示电阻偏小,细看主板EC处,有个8脚的元件好像有点粘连,电烙铁重新弄了一下,然后就是洗板水大量的各种刷,再次测量脚位,阻值上来了,装机,键盘不在连键了。   白天开机测试一天  看看是否死机啥的!

至此,dell  13-5378 不认适配器,开机cpu锁频结束。
总结一下:ps-id检测线路不正常,电压只有1.9v左右,不是3.3v,在论坛大神的指导帮助下,先后买件、更换线路中的二极管等小元件无果,最终考虑再三购买了ec,并更换,初期更换完电脑不开机,后又更换回原来的ec,也是不开机,以为主板挂了。 后又有时间,重新焊接ec(新买的),电脑能正常开启并识别适配器、电池充电,键盘连键,早上彻底解决。 真是一波三折,前后经历差不多1个多月的时间吧,不是专业的人真心不建议自己瞎尝试啊,我这也是看这本子没多少钱淘来的,就是冲着大不了坏了也不心疼,再加上自己比较最求完美(之前不认适配器,除了电池不充电,cpu锁频但是可以用软件解频,电脑正常使用的),才下定决心自己尝试维修的!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7612-1-1.html

你刷这个试试

网友A:
没有图纸,一般键盘与EC之间有三极管,曾经笔记本维修厮也有这样的案例,换驴整套三极管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7612-1-1.html

你刷这个试试

现在开机正常 没有更换ec之前 也是一切正常的  就是适配器检测不到 电池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一般键盘与EC之间有三极管,曾经笔记本维修厮也有这样的案例,换驴整套三极管就可以

有图纸  换ec之前键盘一切正常的

网友:
忘记说了,外接usb键盘一切正常的

网友:
买个放大镜吧,不贵20块左右

网友:
搞定了吗  楼主

网友:
目前还没遇见,不过感谢LZ的经验

网友:
量键盘阻值肯定有地方没接触好导致键用不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
烙铁技术是个基本功,要多练,想当初我们刚到笔记本代工厂XX达上班,每天就是练习烙铁,焊Docking接口,内存槽,EC,都是高难度的,焊一个多星期才好一点

网友:
这精神可嘉啊  坚持了这么久

网友:
楼主技术没得说,在复杂的都能解决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