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块索尼的主板,给电池不充电

楼主(2023-06-24):
我这有块索尼的主板,给电池不充电,不开机,但如果接上电池,把主板加热接上电源,一切正常,但如果主板温度冷了,电池继续不充电,不开机,请问大神这种问题考虑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可能你的充电芯片和保护隔离管有虚焊的情况,建议重新焊接一下,还有记得检查一下捡流电阻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