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笔记本KLVC-WFE9L开机显示电池亏后关机

楼主(2023-06-24):
华为笔记本KLVC-WFE9L开机显示电池亏后关机

这个本,最初来是进水,处理过腐蚀地方后,开始维修,

此机待机是先有LD0线性3V和5V,再有待机3.3V,通过3.3Vgood,再产生1.05V,通过1.05VGOOD再产生1.8V,通过1.8VGOOD再产生待机5V

不是特别理解华为的时序,反正这些是不需要SLPS3和slp4的,另外共公点电压在8.6V左右,

这个本,安开关后,显示电池电量低,就关机了,查了下电池接口的DATD和clk都有3.3V,阻值正常,我就不会修了

网友:
插电让他充一下,电池没电他也是不给你开机的

网友:
换电池试试 或者拔掉电池用电流表开机 没有电池或者电池坏了是这样的 单用充电器也不行 只有单用电流表才能开机 我遇到过

网友:
电流表我是调的21v

网友:
应该是充电芯片条件没满足

网友:
插电充一会儿再看看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期待分享后续维修

网友:
应该是电池没有电了 不接电池就会这样

网友:
现在的主板太难修了!

网友:
华为荣耀的大部分机型不接电池或者电池电压很低的时候都会这样显示,正常是不用修的,充一会电就能正常开机了,楼主先充电试试

网友:
兄弟  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电池开机出现亏点标志关机  系统下电池显示100%

网友:
zzy  ec   cdic    dou c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