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99主板有复位不跑码原因分析

楼主(2023-06-24):
手头上一张华硕x99a usb3.1的主板,开机跑码00。现象是CPU供电1.7伏,是vboot电压,不是真正的cpu电压1.8伏。复位信号3.3v。所以是有复位,但是CPU还没有工作,因为电压不对。
查时序下图(论坛上可以找到维修手册)

几个关键单:
14步 dram_pwrok 1.2v,正常。
16步 CPUPWRGD 1v,正常
17步 CPU给供电芯片发出SVID 。SVID有3个信号组成,分别为时钟SVID_CLK、数据SVID_DATA和告警SVID_ALERT#。其中SVID_CLK和SVID_DATA都是1v,而SVID_ALERT#是0V。SVID_alert正常也是是1v。
18步 供电芯片给核心供电1.8v。现在只有1.7V。
所以问题在于17步有问题,导致不跑码。

论坛上可以找到很多资料,SVID正常流程是CPU通过时钟和数据给供电芯片发数据,而由CPU供电芯片通过SVID_alert给CPU发出的信号。用示波器看时钟和数据都没有波形,所以问题并不是CPU供电芯片。而是CPU压根就没有发出信号。
问题在哪里呢?需要找到SVID的前提条件。
在论坛上能找到一些参考,比如颠覆你对时序的认知!华擎顶级主板fatal1ty z77 professional 有复位不跑码维修!-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里面提到“CPU发出SVID需要CPU时钟正常,还需要两个关键信号:PROCPWRGD和MEMPWROK”。我这里CPUPWRGD 已经有了,问题就出在时钟上。测量CPU的外部时钟100Mhz,发现没有该时钟信号。
华硕的主板比较奇葩,看看下面的CPU时钟原理

1、南桥产生100Mhz时钟发给时钟芯片,测量正常产生。
2、时钟芯片再发给CPU。测量没有。
时钟芯片是9FG1200AK-7LF,找不到资料。对照另外一张好的主板,测量各个引脚的阻值和电压,阻值完全一样,电压只有17脚不同,好的主板是0v,而这张坏主板是3.3V。还要有点位图(论坛上可以找到),找到一个mos管,1脚是1.28v,2脚接地,3脚连接时钟芯片的17脚。好的主板这个mos管1脚是3.3v,换掉这个mos管之后,mos管1脚变成3.3v,mos管导通,17脚接地,变成0v,CPU时钟产生,CPU发出SVID,CPU电压调整为1.8v,开始跑码。所以时钟芯片17脚是en开启脚。

网友:
谢谢大神分享,很详细了

网友:
讲解很到位,思路也清晰

网友:
技术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A:
写的不错,是时钟,出了问题。还是CPU供电芯片EN出了问题啦!  楼主总结一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不错,是时钟,出了问题。还是CPU供电芯片EN出了问题啦!  楼主总结一下啦!

时钟芯片的en出问题了。

网友:
经典固障,比较喜欢这样的。。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技术过硬的老司机,厉害了

网友: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你说的vboot电压,用示波器测量,是不是只有一路有电压,其他几路电压都不出来?

网友:
这个经验值得收藏,谢谢分享

网友(2023-08-19):
你好,我想请教下,我的华硕x99跟你一样跑码00,出复位了,CPU供电也是1.7伏,17步3个SVID都是1V,时钟17脚0V,能不能帮我分析下我这个板子是啥问题啊

网友:
绝对大神级

网友:
楼主技术就是好   学习了

网友(2023-11-23):
我有疑问,一般开启信号都是高电平生效,这个芯片倒好,低电平生效

网友:
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