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b150m-pio-si的原版bios,跟加了resize bar

楼主(2023-06-24):
根据其他网站上的指导在我这板上最原始版本的bios上加了resize的@bios还没下载成功,因手头暂时没有启动盘,其他下载工具还没测试,above 4g decoding啥的这个破板子不晓得怎么搞,独显intel a770卡爹点不亮,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下最新的bios?在最新的bios上有没有能启动above 4g的,能让显卡动起来

原版

加了resize

网友A:
技嘉网站上有bios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网站上有bios下载

技嘉网站上都找不到这一体机的主板

网友B:
找到个17年的F20b版本,已改6 7 8 9代正式版U支持,已clean me并更新到11.7.0.1261,开机应该秒亮,已加入resize bar模块,已打resize bar补丁,BIOS未找到above 4g decoding直接支持选项,已改另外一个above 4g mimo,附件包括一个resize bar执行软件,直接运行输入10为1024显存,11为2048,12为4096,自己需求添加!

BIOS文件来源于网络,具体能不能用,请用编程器自行测试!

B150M-PIO-SI-CF F20b-(6789).zip

网友:
如果要支持8 9代U请不要盲目更新ME固件,同时上8 9代非B0步进的U请自行参考屏蔽触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到个17年的F20b版本,已改6 7 8 9代正式版U支持,已clean me并更新到11.7.0.1261,开机应该秒亮,已加入r ...

非常感谢大佬,已第一时间下载并安装显卡实验,但遗憾的是这张卡爹还是点不亮,在电脑进bios的时候,就是显示技嘉bios选项的时候,屏幕就直接显示无信号只能强制关机。卸掉显卡电脑正常使用,用GPUz查看还是没得resize支持。几天之前联系技嘉售后给了我一个最新的官方bios,用那个改的bios装上显卡开机就花屏。大佬可不可以有时间试改下这个bios,同样的一体机高代数主板找不到也没得单卖的,找得到的都是主板dc 19v供电带不动这卡,实在不行就只好把这张卡供起来了file:///C:/Users/zhou1/Desktop/%E6%8D%95%E8%8E%B7.PNG

B150MPIOSIJD.F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大佬,已第一时间下载并安装显卡实验,但遗憾的是这张卡爹还是点不亮,在电脑进bios的时候,就是 ...

HD530肯定是不支持的,还有你确定这个是最新的?怎么时间是16年的?主要是找到的版本里面没找到above 4g选项,等这两天有时间了我再帮你看看你新找到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大佬,已第一时间下载并安装显卡实验,但遗憾的是这张卡爹还是点不亮,在电脑进bios的时候,就是 ...

再者,这显卡条件挑剔的死人,你看看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123042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者,这显卡条件挑剔的死人,你看看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1230426

大佬,经过你的帮助,我又参考了下B站的网站教程,,技嘉主板支持mmio,但没有above 4g选项,在dos下成功开启above 4g mmio选项,终于成功点亮了卡爹,但是有时候会在重启之后,那个mmio会被重置,有点不亮,请问大佬这怎么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经过你的帮助,我又参考了下B站的网站教程,,技嘉主板支持mmio,但没有above 4g选项,在dos下成功 ...

你dos下改的哪个选项?还是说你是用setup_var命令改的吧?改的哪几个选项,我看看能不能直接在bios里面帮你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dos下改的哪个选项?还是说你是用setup_var命令改的吧?改的哪几个选项,我看看能不能直接在bios里面帮 ...

setup_var 0x79c

网友:
上面那个bios这个选项我是改了的,只是setup模块里面没有改,一般来说不用特意单独的改变setup模块里面的设置,等等我再帮你把setup里面也开启吧!

网友B:
又把上传的那个bios下载下来看了看,setup里面也是改为了开启的!刷bios首次进入恢复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把上传的那个bios下载下来看了看,setup里面也是改为了开启的!刷bios首次进入恢复下试试!

非常感谢大佬的帮助,可能是我用的软件问题没找到那个选项,在官方的bios里刚也找到了,不过总算能用了,感谢大大

网友(2023-12-16):
想请问下最后究竟怎么解决?我也有这主板,bios里就是没有above 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