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3-06-25):
昨天客户送来一个惠普TPN Q-174笔记本,问题是开机不显示,看电流跳变也正常,外接也不显示。想想也就是屏,BLOS,显卡的问题。和客户说好价格留机开修。拆机后先把纽扣电池取下放电,在试机,屏幕显示了。心想捡到便宜了,谁知到关机再开又不显示了,又放电又能显示,经过反复的测试,只要装入电池就不显示,每次都必须把电池取下来,放电才能显示。在论坛里下载了一个BLOS刷上问题还是一样。这个问题应该是疑难杂症类,看是小问题就是不好修。因为可以显示,又不敢动元件。朋友们给个思路讨论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了。  刚才又这样试了一下:先取下电池,让屏幕可以显示,在显示后再插入电池和纽扣电池,屏幕也是可以正常显示的。如果先插让电池再开机,是可以开机的,键盘灯亮,可以切换大小写,就是屏不亮,必须拔掉电池和纽扣电池再放电,再开机可以正常显示。这种方法客户是不能接受的。

网友A:
有没有换个电池试一下,
或者电池那一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个电池试一下,
或者电池那一路有问题

关键是单装纽扣电池也不显示,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B:
大小写有反应的时候测屏供电,开启,背光调节信号,LID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小写有反应的时候测屏供电,开启,背光调节信号,LID信号

可是每次CMOS放电后就可以显示的,说明供电,信号是没问题的

网友:
都知道是cmos拔掉可以开机 还不看看rtc电路

网友:
换电池 换充电器试试

网友:
楼主太懒了。别人都说了,没显示的时候测各个信号,测都不测,就自己认为没问题。检查RTC电路吧,亮和不亮的时候肯定有信号不正常,然后就容易发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每次CMOS放电后就可以显示的,说明供电,信号是没问题的

那你都这样认为了,当我没说

网友:
检查RTC电路吧

网友:
检查RTC电路

网友:
单独装纽扣电池晶振起振吗?确实头痛

网友:
目前还没遇见,不过感谢LZ的经验

网友:
我有一台纽约电池扣上测量电压拉低了保护,还没找到漏电的根源,努力学习中。

网友:
大小写能切换说明CPU已经工作了,重点查下屏信号

网友:
,必须拔掉电池和纽扣电池再放电,再开机可以正常显示。这种方法客户是不能接受的。肯定不能接受啊,这每次开机得多闹心

网友:
怀疑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