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QFN芯片焊接经验,大师帮指导一下

楼主(2023-06-25):
感觉好难搞,热风调415都搞不动

网友A:
加点助焊膏试试,中间不要加很多锡

网友:
有些板子是不太好吹 可以加高点温渡 可能你的风枪不太好吧

网友:
买的二手安泰信焊台。难道是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点助焊膏试试,中间不要加很多锡

加了几次助焊剂

网友:
用的是什么助焊剂?

网友:
板子下面放个加热台,给led灯植株的那种就几十块钱,加热到200度,风枪只要300度就吹下来了。

网友:
用像样的助焊剂,好的锡丝或者锡膏,不要用差的,便宜的。
差距很大很大的,因为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好的助焊剂爬锡能力简直了,有些便宜的只有浸润效果,上了也等于白上,引脚根本不爬锡。
qfn引脚芯片要锡完全融化才好焊接,和显存一样,一推就好,有弹性自动归位,如果板层太厚太大散热太好,就加预热让锡完全融化,轻轻一推脚位就全部吻合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导,以前在迅维买的助焊剂还是很好用的!当时很多笔记本CPU还是可更换的,但是索尼的笔记本CPU是焊在主板上的,我用在迅维买的助焊油很是好用。CPU加焊、重植都还是很成功的!我是下面用电炉加热,上面用红外。控制好温度,修过好几款索尼经典的本本。现在用的是在网上买的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