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个五脚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06-25):
淘宝上也没搜到丝印

网友:
这sot23的真难了,有图纸尽量找一下图纸吧,这板好像小米的某笔记本

网友A:
楼上说的好,确实啊,你什么板号啊,把板号发过来才好帮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好,确实啊,你什么板号啊,把板号发过来才好帮你呀!!

找到了,测量了脚位定义,1/2 脚3.3v,3脚接地,4脚无电压,5脚8v.刚好和与门相反,这是非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