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风扇转下停下

楼主(2023-06-25):
华硕B85pro  GAMER风扇转下停下,测试桥的供电只有0.4V  ,一般供电是。1.0V .管理芯片是29 2k    ,29开头芯片RT8065ZQW,在料板上找了一个29 1L换上正常显示

网友:
台式机还在修

网友:
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故障,我一般都直接改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