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bioss offset超频-150导致电脑黑屏

楼主(2023-06-25):
请教问题,bioss  offset超频-150导致电脑黑屏,会不会烧其他零件,我网上找了几个bios刷进去,还是不行。开机,电源灯亮,键盘背光亮几十秒,然后。自动重启。屏幕一直不亮。我还继续刷bios吗?

网友:
自己回答一下,继续刷。后来刷开机了

网友A:
直接放电恢复默认设置不行吗?

m2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放电恢复默认设置不行吗?

笔记本没有放电的地方。扣供电电池,扣纽扣电池,防很久,各种短接都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没有放电的地方。扣供电电池,扣纽扣电池,防很久,各种短接都不可以

断开笔记本电池,拔掉纽扣电池,等一会或者直接短接纽扣电池接口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
搞不明白为什么要超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