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显驱动正常,未启动,求帮助

楼主(2023-06-25):
联想E49笔记本,驱动安装正常,独显不能使用。

在属性页中看到,“未启动设备”

在“核芯显卡控制面板”中根本看不到独显

是硬件问题,还是驱动程序问题,求帮助!谢谢

网友:
看这情况,
   估计独显有问题了呗

网友:
610m性能还不如那个核显吧

网友A:
怀疑驱动问题,重装一个驱动部就行了吗?看着你这个像是BIOS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怀疑驱动问题,重装一个驱动部就行了吗?看着你这个像是BIOS问题

重装驱动一样,一装就成功,没有任何提示,故障依旧,可能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C:
用n卡软件调整高性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n卡软件调整高性能试试

你能传一个给我吗?谢谢

网友D:
你把hdmi外接显示器,然后按win键加p,调成只显示第二屏幕.这个时候n卡设置就出来。双显卡intel控制面板就只有内置显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把hdmi外接显示器,然后按win键加p,调成只显示第二屏幕.这个时候n卡设置就出来。双显卡intel控制面板就只 ...

谢谢回复!按你的方法仅显示第二屏,屏幕不亮,没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按你的方法仅显示第二屏,屏幕不亮,没有显示

那独立显卡应该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装驱动一样,一装就成功,没有任何提示,故障依旧,可能不是驱动的问题

最简单入手,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入手,刷个bios试试

谢谢回复!准备买个刷BIOS的工具试试

网友:
先刷biossh试试

网友E:
官方网站下载驱动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官方网站下载驱动试一下!

Lenovo驱动管理安装的驱动,应该是从官网下载最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