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复位,是否桥挂了,

楼主(2023-06-25):
华硕H61M-E,桥供电偏低,更换运放后正常,上电状态为反复上电,后测量CPU供电状态正常,VRMPWRGD正常发出,但是桥收到VRMPWRGD就是不出PLTRST,是不是说明这桥已经坏了,开始以为IO坏了,换过IO后故障依旧,所以也没有拆网卡,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故障现像的大神,能确认一下,是不是桥坏了才会这样。

网友A:
检测运放各脚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检测周边电阻三极管电容等

网友:
是指运放周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运放各脚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检测周边电阻三极管电容等

是指运放周边的吗?

网友B:
这个信号是由什么芯片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是由什么芯片发出的?

一般是cpu给桥的

网友:
供电时钟多查查

网友:
还是继续查电路吧    H61的桥坏的还是很少的

网友A:
检测运放各脚电压,难道没有核对正确性吗

网友:
都出VRMPWRGD了,时钟应该有了吧,还有就是反复上电,这个时钟也量不出来,要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运放各脚电压,难道没有核对正确性吗

主要是各供电都正常,所以忽略了运放 ,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25M起振了没有?

网友C:
感觉还是供电不正常。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没示波器修板发挥不出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示波器修板发挥不出功力

示波器太贵,我感觉基本功还是差点,还得多练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供电不正常。

不知道桥出复位的必要条件,看图是供电正常,时序正常,收到VRMPWRGD,就会出PLTRST。

网友:
都出DRAMPWRGD和CPUPWRGD了,要不然也不会出VRMPWRGD,所以桥应该是得到了25M起振的频率信号了,只是反复重启,时钟信号量不出来。

网友:
CPU是好的。

网友E:
现在测量pg的,都是好孩子。哦不,好同志。

网友E:
拆个桥,换一个上去,代换的方法。不也能判断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测量pg的,都是好孩子。哦不,好同志。

修板还是要按时序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个桥,换一个上去,代换的方法。不也能判断么。

没有BGA,桥坏就直接料板了

网友:
查一下VCC1.8_PCH   VCC1_05_PCH  CPU_VTT   VCC1.05ME  全板的供电正常  PCH收到VRMPWRGD 就会发出PLTRST

网友:
换晶振试试

网友:
一个板子多少钱,还换桥 换个鸡毛里

网友:
我也是华硕H61 KO了 不过是不触发 正在找H61五大电压值

有大师可给出H61五大电压值吗?

①VCCRTC ②RTCRST ③32.768KHz ④待机电压 ⑤RSMRST

网友F:
看到桌面上的设备 感觉好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到桌面上的设备 感觉好专业

闹着玩的,没有示波器,没有BGA,

网友:
cpu的pg啥的都有吗

网友:
有的,VCCIO EN 有,VCCIO PG ,转换成VRMPWRGD,VBOOT有,5V和12V 供电也正常。三个VID信号也有1V左右电压,VRHOT信号也有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