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拯救者Y7000P2020H 版号 NM-C911

楼主(2023-06-25):
最近遇到好几台这款,全是经常蓝屏,或者是用着用着黑屏,感觉一定是有一个地方不对,但是一直没测到,而且是不定时的,时好时坏的,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0584-1-1.html

这个帖子里的方法你去试试,没有密码,所有文件都要下载才能解压

网友:
你哪期的  你看下CPU核心供电的47脚 20V串联分压是否在1.2V左右  2M欧电阻因为处在风扇口边上容易发霉腐蚀

网友A(2023-08-04):
桥问题,遇到好几个了,有的是黑屏风扇狂转,换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问题,遇到好几个了,有的是黑屏风扇狂转,换桥就行了

是换南桥吗?换桥之后还需要刷BIOS 吧?遇到一台,谢谢!

网友(2023-11-16):
引用 网友A:
桥问题,遇到好几个了,有的是黑屏风扇狂转,换桥就行了

确定是南桥?后面有返修过吗?

网友:
遇到几个,花屏黑屏的,不容易显现故障现像,都是双内存,单根无问题,两根一起不管是不是同一牌子同一频率都会出问题。最终让客户自己解决用单根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