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般BIOS芯片,开机的时候在哪个引脚上测量波形呢?

楼主(2023-06-25):
求助!一般BIOS芯片,开机的时候在哪个引脚上测量波形呢?

网友:
1脚试试看,电压也查查

网友:
一脚片选信号(CS#)

网友:
1   2    5   6

网友:
一脚信号有拉低动作

网友A:
你这是BIOS芯片,一般测8脚电压要正常,可测6测量波形及数据5、2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BIOS芯片,一般测8脚电压要正常,可测6测量波形及数据5、2脚(

好的 谢谢,你一般都是测量6脚对吗

网友B:
为什么要量BIOS波形呢?怀疑BIOS芯片不工作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量BIOS波形呢?怀疑BIOS芯片不工作吗

一般情况下。我大概这么判断  一次读bios正常  默认ec正常  二次读bios  桥模块正常  三次读BIOS cpu模块正常。测得多了你就看出来了  每个模块读取的波形都不一样

网友:
很实用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我大概这么判断  一次读bios正常  默认ec正常  二次读bios  桥模块正常  三次读BIOS cpu模块 ...

谢谢,我就是等这个消息,因为我也想知道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今天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点

网友D:
除了4却和8脚外,都有波形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除了4却和8脚外,都有波形对吗?

4脚不可能有波形,是接地,8脚主供电没必要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量BIOS波形呢?怀疑BIOS芯片不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4脚不可能有波形,是接地,8脚主供电没必要测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我大概这么判断  一次读bios正常  默认ec正常  二次读bios  桥模块正常  三次读BIOS cpu模块正常。测得多了你就看出来了  每个模块读取的波形都不一样

能帮忙看看这是跑码到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帮忙看看这是跑码到哪里了

这可看不懂。要是有视频还能大概看看,你得说你测得哪个脚位 示波器调的是什么模式

网友:
cs测第一脚片选信号

网友:
2/5/6脚,数据和时钟

网友:
测量第二脚,第二脚是发出的波形

网友:
一般测试供电正常,cs有片选波形,就可以判断bios芯片问题了

网友:
一脚CS#片选信号

网友:
pin 1 ,2 ,5 ,6 and 3 , 8 pin 3.3v

网友:
一般都是测量一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我大概这么判断  一次读bios正常  默认ec正常  二次读bios  桥模块正常  三次读BIOS cpu模块 ...

厉害,细致的人

网友:
1. VCC(电源正极):提供BIOS芯片所需的正电源电压。  2. GND(地):提供BIOS芯片所需的地电压。  3. SDA(串行数据线):用于在主板和BIOS芯片之间传输数据。  4. SCL(串行时钟线):用于在主板和BIOS芯片之间传输时钟信号。  5. WP(写保护):该引脚用于控制BIOS芯片的写保护功能,防止非授权的写入操作。  6. HOLD(暂停):该引脚用于暂停BIOS芯片的操作,通常由外部设备或主板控制。  请注意,不同型号和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可能会有不同的BIOS芯片引脚定义。因此,在具体应用或维修过程中,建议参考相关的技术文档、主板手册或厂商提供的资料,以确保正确理解和使用BIOS芯片的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