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h81m-d 主板 插上电源不触发 io 就收到桥 slp-s3 高电平

楼主(2023-06-25):
华硕的 h81m-d 主板 一奇葩的故障  插上电源不触发时 5vsb 产生 3vdual_pch (此处以技嘉的主板信号名字为准),
5vdual 不产生,后测 5vaux_sw 信号为高,再测试 io 居然收到了桥发来的 slp_s3 和 slp_s4 信号都为高
是不是桥坏了。没有思路,有大神修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这不就是,不触发时 5vdual 就被 5vaux_sw 关断了,开机键就没有上拉的高电平,就触发不了

网友:
还有个问题 ,5vaux_sw 信号是 io 收到 3vdual_pch 供电后就被 io 拉低,还是桥发出信号给 io,io 收到信号内部逻辑拉低的
就是 io 此处的控制逻辑是什么,找不到 io 的手册,没法查,困扰很久

网友A:
换IO试试吧   不行就是桥的问题   还有待机电压全不全

网友:
待机电压是全的,32.768 晶振有压差,开机针有 5v,看来也就只有换 io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IO试试吧   不行就是桥的问题   还有待机电压全不全

真的太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