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兄弟7480D重影

楼主(2023-06-25):
换了粉盒好了,但是为什么是粉盒的原因不太清楚,有大神知道原理的吗

网友A:
粉盒的原因,对的,估计碳粉轴不动了,

网友B:
定影部分的问题,清理下定影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影部分的问题,清理下定影就能解决

但这个是换粉盒好的:jingy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粉盒的原因,对的,估计碳粉轴不动了,

是给磁辊上粉的那个辊?

网友C:
粉熔点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粉熔点高了

粉熔点高就是粉的问题吧?就是说加热辊没有把粉完全溶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粉熔点高就是粉的问题吧?就是说加热辊没有把粉完全溶解?

是的,因为代用粉质量参差不齐,也不可能和原装的粉那样细腻,所以溶不掉就粘在上辊上了

网友:
粉盒和硒鼓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