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300s-14isk 不触发 触发到0.45电流掉电 待机0.03

楼主(2023-06-25):
联想300s-14isk 不触发 触发到0.45电流掉电 待机0.03

故障现象:插上可调电源   待机0.03  短路那个等有的时候闪一下

这款机器有通病,很可惜,我这台都是二修的了,有一个电阻,在充电芯片旁边,好像是主电源,已经被换过了,看样子是捡漏不了了

那颗黑色的电阻,通病,一端有电压,一端电压特别低,已经被换过了,两遍电压一样,没有捡到漏。

待机0.03,感觉还是有短路的,触发立即就掉电,三板斧,先刷bios。故障还是一样。

最后插=查到这里,(不过这都是查资料,和自己分析的结果,找到这个充电芯片,ldo 线性电压没有出来。具体的大家自己体会一下。知道这个芯片供电顺序的,应该都能了解。左后确定这个芯片损坏,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从网上订了一个芯片,今天刚刚到2023.06.25,晚上换上,插电不会再有短路了,触发开机一切正常。目前再测试阶段。)

应该是先出ldo  最后再有的acavin

bios是没有问题的亲测  8元从某宝买的,不接受反驳

网友:
谢谢分享  BIOS 有魔改的吗

网友:
加分了,现在充电芯片的问题还是蛮多的

网友:
有短路也要刷个BIOS,这个有待商榷了

网友:
楼主技术没得说,在复杂的都能解决

网友:
bios就是这么神奇!啥故障都能干一下bios……

网友:
不是参考电压吗

网友:
Acdet 适配器检测正常后,才会发出Regn 6v线性

网友:
谢谢大佬的无私分享,对我这种小白很有用

网友:
有些芯片损坏的很不明显,能摸到线性已经很牛了

网友:
充电芯片坏,还能触发到0.45,神奇。

网友:
不错,技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