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主板开机断电保护的维修

楼主(2023-06-25):
华硕P8B75主板,开机不触发,测开关正常,PS-ON正常,开机时有PS_ON有电压降。强行短接PS_on,也不能触发。说明发生了电源保护。拔下12v供电,可以触发。说明MOS有问题。测有两个MOS明显击穿。更换。可以开机了。进入WIN系统。但是过了一会,自动断电。一测,MOS管再烧。(还好CPU没烧)。彻底拆除所有MOS。更换所有坏的。拆掉PWM旁边电容,怀疑有短路。拆掉重新热吹加焊。——————最后开机,成功修复这台主板。看样子电源保护优先考虑12V的MOS管。

网友:
装好不测g极吗?感觉好危险

网友:
这种板的U应该很便宜了,烧了也不心痛了

网友:
感觉狠粗爆呀,直接干……

网友:
胆子大一些,CPU不贵

网友:
最好把mos管阻值再测一下    后期就怕还会烧

网友(2023-09-17):
这个主板MOS管又坏了,放弃维修,最后彻底报废了。

网友:
谢谢啦分享     以后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