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见过台式主机烧这么多的

楼主(2023-06-25):
一开始客户说主机按开关没反应,自己已排查插座和线的问题,然后我换了一个电源还是不触发确定主板有问题,原来电源好坏未知,然后取下主板去掉其余外设,现象一样,然后去掉cpu12v线,可以触发了,经过排查两个12v电容短路了,直接去掉不要,插上显卡还是点不亮,查供电,内存供电没有,经过排查7120坏了,换了个芯片有供电了,查总线供电也没有,换了个芯片有供电了,还是不亮机,换了个显卡,亮机了,发现识别不了硬盘,拆开发现烧了,换了硬盘,最后没声音,摸声卡芯片发烫可能也挂了,网卡还是好的,cpu风扇也烧了,最后装机原来电源也是坏的,
总结:几乎跟12v相关的部件都坏了
难道是电源引起所有坏的吗

网友:
那有可能,220v窜进12v了?

网友:
电源坏了一套带走

网友:
电源坏一套带走听说过,幸运的是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