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说好普通话

楼主(2023-06-26):
说好普通话,人的气质就会不一样,模样也会变,不信自己试试。尽量不要说方言,因为方言怪音多,口型不好看,而且方言多是农民的话,越说人就越像农民。仔细观察一下电视台里的主持人,完全说普通话的和不完全说普通话的气质绝对是不一样的。尽量别用网络语言,网络语言多是一些没多高修养的人发明的,常说这些网络语言,人的修养也会下降。

网友:
传言建国初期粤语差点成了中国的官方语言。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路过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先锋LED-43B560P液晶电视机,板号TP.MS638.PC758  屏号是LC430DUY-SHA1。故障现象:开机指示灯蓝灯亮,背光亮但是没有图像也没有开机声音。这个故障大概是程序坏了于是刷了程序修好了注意以下几点:
1.U盘要FAT32的4G 8G都行,如果刷不了多换几个不同的U盘我就换了3个才行。
2.文件名字要改成allupgrade_msd638_8G_1G_ref32.bin才能刷成功,刷新时指示灯会红蓝闪烁,刷新成功后指示灯红蓝快速的闪烁但是机器不会重启手动关机拔U盘就OK。
3.断电‘插U盘’开机什么也不动会自动刷机的。

基本的刷机操作:638平台:
1.将下载后的allupgrade_msd638***.rar压缩包,先进行解压为allupgrade_msd638***.bin;(此处***表示省略部分,切莫当做软件名称进行修改)
2.然后把allupgrade_msd638***.bin刷机包复制到U盘根目录;电视机断电(请记住一定要拔掉电视机电源)后,插入U盘,再插入电视机电源,电视机电源信号灯将会蓝红色交替闪烁;
3.等待约5分钟后,电视机电源信号灯蓝红色快速闪烁时,表示刷机包已安装成功,此时拔掉U盘,再拔掉电视机电源,等待1分钟后再插入电视机电源,遥控开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