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维修]
开机没反应,测开机键有短路

楼主(2023-06-26):
本人不会修手机,今天捡到一个平板,老的dell
,开机没反应,测电池3v正常。测到开关两个脚都是对地。
这玩意儿也没图纸什么的,求思路

网友A:
跑跑线路看看开关连接到哪个零件上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跑线路看看开关连接到哪个零件上面了

这种短路的没办法跑哦,只要是接地的地方都是通的

网友:
那就把重要的芯片一个一个拆,如果是客户的,就算了。是自己的,可以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