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腾N610主板bios求助

楼主(2023-06-26):
在某鱼收的2块升腾一体机N610主板,后改了VGA输出,但是这个板子的BIOS怎么设置都只能启动网络引导。求哪位大神给份这个板子的BIOS或者说一下怎么把引导改了。

网友A:
引导进BIOS里面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导进BIOS里面设置啊

谢谢!确实在里面改的,需要把network和boot nc关掉才可以从其它引导

网友:
这个BIOS是哪个键进去?

网友(2023-08-12):
大佬 求bios分享, 听所v1版本 bios  vga不显示,需要刷v2版本bios

网友(2023-09-17):
求V2.X的bios

网友:
v1.10也可以显示啊   就是太简陋了  没找到可以设置来电自启的地方

网友:
怎么改vga 求指导

网友(2023-11-27):
大佬,请问N610主板怎么改VGA啊?我也有一块板,现在没法显示。。。

网友:
求 N610主板改VGA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