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示波器测量哪些个地方的波形可以判断CPU是否工作呢?

楼主(2023-06-26):
求助!用示波器测量哪些个地方的波形可以判断CPU是否工作呢?我在学习CPU这类的检修

网友:
可以,加个我微信xunwei3631,我这边是迅维培训的李老师

网友:
要是几句话就行说明白,那谁还会花时间去学习呢

网友A:
有条件 和时间建议系统的学习下

网友:
花时间去学习,多维修加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 和时间建议系统的学习下

好的,我自己是小白,平时是自己找教程自学,学的比较零散

网友:
测SVID啊,晶振啊。等等

网友:
测BIOS第一脚 插电有波形说明 PCH和IO资料收集和配置成功,触发后有两次持续波形 说明已经可以亮屏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