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pro 4开机屏幕不亮,外接键盘灯亮

楼主(2023-06-26):
苏菲pro 4开机屏幕不亮,外接键盘灯亮,插拔键盘喇叭喇叭有声,测vccgt1和vccgt2有电压跳变,cpu到屏的esp_vdd_en没有,cpu到屏背光开启信号也没有,外接显示也不亮,不会是cpu挂了吧

网友:
不好意思,外接我换了台显示器,亮了,现在内屏不亮

网友:
外接亮内屏不亮,就查下主板上屏接口处的电压,信号

网友:
苏菲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