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gtx1050巨无霸2g 维修求助

楼主(2023-06-26):
显卡测量 供电5v 1.8v gpu0.77v 显存供电1.52v
开机后一开始显卡供电1.5v 正常 显示器亮绿灯但是黑屏不显示屏背光灯亮   这时测显存供电1.38 v  显存供电被拉低其他电压正常  求师傅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没有被拉低,进系统就是这电压。你这属于有信号无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被拉低,进系统就是这电压。你这属于有信号无画面

求一下思路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被拉低,进系统就是这电压。你这属于有信号无画面

加焊芯片 还是一样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测一下有没有认到核心

网友:
先认到核心再说,然后再看能不能跑测试。

网友B:
先看能不能认卡,可以的话就跑mats,很多显存问题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能不能认卡,可以的话就跑mats,很多显存问题都是这样的

显存问题比较大些

网友:
实在不行就核心显存全淦一遍

网友:
大佬们支完招了,楼主修好了 记得反馈一下呀

网友:
不跑显存测试吗?

网友:
电容大概率坏了 换个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