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一款1900元左右的红外热成像仪,不知道哪款好?有谁能推荐一下吗?

楼主(2023-06-26):
平时维修经常遇到短路的情况,我想买一款1900元左右的红外热成像仪,不知道哪款好?有谁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
买不起,量多的话可以

网友:
鑫智造的貌似很棒  买不起

网友:
买维修用的那种,功能全,我买的是朗驰的,可以连电脑,红外和可见光两种模式

网友A:
海康微影H11加20倍微距镜头就可以,修短路显示的很清晰,热成像1500左右,微距镜头2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康微影H11加20倍微距镜头就可以,修短路显示的很清晰,热成像1500左右,微距镜头200左右、。

好的,我去了解一下这款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