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M_SLP_S4_L只有0.9V

楼主(2023-06-26):
一台A1466 主板号820-00165-A 待机8.5V 3.42V 3.3V都正常,各电感阻值正常, 触发后电流0.078A,跑时序到PM_SLP_S4_L只有0.9V,是CPU挂了吗?
cpu
板号

网友:
PM_SLP_S5_L有3.3V PM_SLP_S4_L只有0.9V

网友:
会不会是EC坏了

网友:
PM_SLP_S4_L 去的地方一个个排查后再能确定吧

网友:
找到了,是PP3V3_S4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