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核心电压低维修

楼主(2023-06-26):
两张迪兰r7 260x,一张1.8伏电压异常2.6v,电源管理芯片为gs7103,反馈正常,使用em5103代换,1.8v出来。
另外一张维核心电压0.2v,开启电压和输入电压全部正常,主控为ncp81022,直接采用最快速的方法更换后电压正常,装好散热器后上机点亮,但是只持续了10秒钟不到,突然黑屏,拆下来检查和核心电压又变成了0.2v。
先易后难,测量所有的核心mos管,发现有一路下管控制极波形异常,拆掉和上电测试,核心电压出来十几秒又掉电。
用热成像扫描,发现这组上管温度较高,拆掉后依旧0.2v,用热成像看了一下显卡背面,发现对应的协控温度到了90多度,拆掉后电压又出来,再也不掉电了。
显卡的故障其中一组核心供电的协控异常短路拉低显卡核心供电,而且不把前面这些mos管拆掉协控是不发热的,上下管都拆掉后协控就严重发热了。

网友A:
感谢分享,不过那八脚芯片正式叫法应该叫啥?驱动芯片还是协控芯片?有时候看得云里雾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不过那八脚芯片正式叫法应该叫啥?驱动芯片还是协控芯片?有时候看得云里雾里

主控通过协控来控制上下mos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