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功率高+5VSB紫线接地电阻严重发热

楼主(2023-06-26):
有两个杂牌电源,待机功耗在8瓦左右,板上紫线连接的对地电阻发热严重,板基都烧变色了,接主板能正常开机工作。请教一下这种一般是哪里的问题?2分钟左右温度上升到了110度左右,开机后温度降低到55度左右。

网友A:
电流过大,电流控制的零件除了问题。跑跑线路,看看三极管,电阻,有没有坏了的,

网友B:
没问题,这个电阻就是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这个电阻就是热的,,

热成像查看好几个杂牌电源这个电阻温度在100度左右,开机后风扇散热情况下温度才会下降,这个在杂牌电源上是常见现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过大,电流控制的零件除了问题。跑跑线路,看看三极管,电阻,有没有坏了的,

电源使用正常,就是待机状态下温度太高,把它下面的板基都烤的变颜色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三极管输出波形是否正常,我修过一个波形不正常的就是发热严重!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不用理会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换个大功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