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5V供电总被拉低?要查那些地方呢?

楼主(2023-06-26):
RTRT,硬盘的5V供电总被拉低?要查那些地方呢?
补充:我把sata先拔掉也是这样的,也换了几个电源,还是这样,是不是就应该就会被拉低?5V会变成4.7几V?

网友A:
你不接到主板上面,单独开电源测试一下,然后在5V上面接个负载,看看会不会掉,如果也会掉,那就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接到主板上面,单独开电源测试一下,然后在5V上面接个负载,看看会不会掉,如果也会掉,那就是电源的问题

你是说只接硬盘,短接电源开机试试吗?

网友:
哪台电脑??你把板号抱一下

网友(2023-10-02):
测试了一下,这个主板诊断卡要跑码到C1 C3这个时候才会拉低5V,是不是内存附近的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