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负载花屏,待机几分钟灰屏,问题参考

楼主(2023-06-26):
一张成色非常新的七彩虹镭风HD7750,故障为开机打上驱动不定时灰屏,但是不死机,跑鲁大师也花屏,用显存测试软件扫描发现正常没有报错。
显存频率超频到400就会花屏,超频至350可以跑测试,但是有多个显存报错。
打开显卡后,发现这张显卡的成色非常的新,几乎都没用多久,但是所有的电容都微微起来了,没有完全的贴紧PCB。
示波器测量所有的供电波形,发现也没有异常的。
就先替换了显存的12v供电滤波电容,和显存供电输出的2.5v滤波电容。
再开机后超频到700 800都不会出现花屏的情况了,也不会出现待机灰屏的现象了。
这张显卡可真奇怪,成色很新,一看就没用多久的那种,而且又是属于低功耗的显卡,滤波电容怎么会全部微微鼓起来呢,可能是电容质量太差了,也有可能电路有问题。
拆下来的电容从外观也分辨不出来,也没有明显隆起,但是在主板上面是很明显看出来已经离pcb有一点的距离了。

网友:
电容坏,我没遇到过

网友:
示波器可以看波形,电流的平滑波形。

网友:
电容电解液干了,没容量了。

网友A:
钽电容也是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也是容易坏的?

固态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