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Thinkpad e15Gen3无公共电压

楼主(2023-06-27):
Type-c已结升压到20V,PQ4的 vsystem电压没有,这个电压是哪个芯片输出的?

网友:
vsystem是typc升压过来的20V

网友:
VSYSTEM就是你升压后产生的电压,PQ4是前端没有供电还是没有导通? 前端没有就去看是不是哪个保险或者节点断开了。

网友:
前端无电压,VBUS有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