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光影精灵q193苦逼维修 板号为 DAG75AMBAD0

楼主(2023-06-27):
本人小白一枚第一次发帖说的不好的希望大佬们包容昨天下午客户送来一台q193,客户说插电不开机。拆机检测心里暗喜哈哈主供电短路又是捡钱的活。万能的烧鸡大法检测到PC7023发烫 更换后上机检测点亮心里想着300大洋这么容易 正准备装机 本突然掉电在触发不亮 万用表检测发现pc2018 阻值0这个电容正常是4.9v左右心里想不会这么倒霉吧。5v待机电压变成了2.1v找料板更换5v待机芯片SY8288C 跟换后涛声依旧。。。。。心里别提别郁闷了 都开机结果直接5v待机电压都没了。调整好心态找到5vpcu这个电压一路查找到底是那个元件损坏导致5vpcu接地 苦逼了一个晚上找到原来是pu5001 损坏导致5vpcu电压拉低 。原来就是电容损坏结果修了一个晚上还好修好了上个亮图

网友A:
二级转换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
第一次发帖 文字表达不好 希望理解 一开始就是pc7023电容损坏导致短路换好上机测试一会突然掉单怎么也没想到pu5001也突然坏了导致SY8288C 5v待机电压只有2,1v 导致pc2018阻值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级转换电源出问题了

怎么也没想到是pu5001坏了

网友:
幸好有图纸,不然就不好修了

网友B:
我有这种主板,当插入充电器时,充电指示器已打开,但无法开机,按下电源按钮后5V和3V会关闭。有人能帮我吗?谢谢你!对不起,我的普通话,我刚刚用了谷歌翻译。

网友:
厉害了楼主,总算搞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种主板,当插入充电器时,充电指示器已打开,但无法开机,按下电源按钮后5V和3V会关闭。有人能帮我吗?谢谢你!对不起,我的普通话,我刚刚用了谷歌翻译。

是不是3  5v短路适配器检测信号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3  5v短路适配器检测信号短路了

The 3V and 5V has no short to grou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e 3V and 5V has no short to ground.

开始pc7023电容短路修好上电突然掉单 后来找到是5v上面的pc2018拉低pc2018是从pu5001过来的 导致5v只有2.1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e 3V and 5V has no short to ground.

你的板什么问题 触发短路还是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种主板,当插入充电器时,充电指示器已打开,但无法开机,按下电源按钮后5V和3V会关闭。有人能帮我吗 ...

先测试隔离保护电路 根据我的经验上电3 5v掉单主板上的芯片或者元件是损坏的导致断电保护,

网友B:
即使充电器已经插上电源,5V和3V也不会出现吗?在5V和3V出现之前,它是否需要先按下电源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使充电器已经插上电源,5V和3V也不会出现吗?在5V和3V出现之前,它是否需要先按下电源按钮?

插上电源就会有5v待机电压的

网友(2025-05-15):
的确有时候有些主板就这样 烧的地方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