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忘记密码了

楼主(2023-06-27):
不知道谁设置了这个密码,开机就要提示bios密码,改如何解掉?拔过主板电池了

网友:
拆主板 换EC

网友:
刷BIOS啊,直接刷

网友A:
可是他开机就这样了,怎么刷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他开机就这样了,怎么刷牙

要把主板拆下来刷

网友:
以前我戴尔的也有锁后面网上找到个生成密码的东西真的破了

网友:
笔记本bios密码是不好破

网友:
我能想到的就是刷bios

网友:
可以解,WX13590574984

网友:
拆芯片,刷bios!

网友:
这个必须拆主板

网友:
可以解,小白就算了,小白的话推荐法同行。自己最好别折腾,折腾坏了。

网友:
自己刷不了BIOS只能去找电脑店花个50块钱了

网友:
打400电话,提交资料,让他们给生成个临时密码